DELL N4030不触发

楼主(2017-02-19):
机器拿来本来是不显示,加焊显卡之后发现不触发了,多测几次又可以触发,不触发的时候测得有3V 5V,刷过BIOS,加焊过桥,有时候能正常显示,应该不关显卡故障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没查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 查下触发条件 进而确定问题点

网友:
是不是加焊的时候温度过高导致显卡坏

网友:
查下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