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e2251fw有条纹

楼主(2017-02-19):
今天最一AOC e2251fw显示器。不开机,涮完ROM开机。但是有条纹。求高手点。或是哪位仁兄有好的程序给一个。

网友:
换条信号线试试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屏,如果不是屏的问题,那就只能再找程序了

网友:
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先确保是哪个的问题在下手

网友:
外边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
用点屏驱动板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屏线没插好吧,换条试试

网友A:
从照片上看不出条纹是静止的,还是能动的干扰条纹,楼主描述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照片上看不出条纹是静止的,还是能动的干扰条纹,楼主描述一下。

静止的,不动的,不接电脑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止的,不动的,不接电脑是没有的。

不接信号,你怎么能看出没有,有的屏出厂就有缺陷。

网友:
换根线和信号源试试啊

网友:
这个是屏幕的问题 修不好

网友:
已解决。涮这个BIOS涮好的。上传给大家。

AOC E2251F.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