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d 一插电 电流就达0.41安

楼主(2017-02-19):
x455ld 一插电 电流就达0.41安  CPU芯片发烫。不知是不CPU烧了。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网友:
CPU有个3.3V的供电,去掉它看看还有没有电流,如果没有,那只能恭喜了,这种CPU很容易挂,我遇到几台了,都是短路不开机的,浪费表情的机子

网友:
基本上挂了  打值应该有短路了

网友:
不会是板载CPU吧 很揪心

网友:
哪里发烫哪里坏

网友:
对了。 最后换成I5-4210的U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