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60 电流0.4(不接风扇0.36A一下掉电) 无集显和独显供电,怎么修?

楼主(2017-02-19):
三星Q460 I3独立 版号BA41-01678A GCE 14/15  VER1.1  触发到0.4 掉电(不接风扇到0.36A一下掉电,可二次触发),内存供电有1.5 CPU有1.15V 测试显卡供电电感 (供电IC780B 13脚开机脚无电压)无电压, 集成供电电感无电压。。。到这里下一个环节测那里? 整个论坛都找不到对应的图纸。。这个板是先出集显供电 还是先出独显供电?注,吧独立显卡供电IC EN部分的电路控制电压 EGFX_CORE_PREN拉高后,独立显卡供电能出。电流到0.57 也掉电。。看来问题还在前面,集成电压前面的问题。。。

又注:
大的芯片都检查差不多了
CPU 电压1.15V
集显 和独立不出
内存供电 1.53 0.75 3.3 3.3 3.3 都有
其他电感上 有1.8 1.05 0.89 这些有都
CPU管理IC 95831 EN  和PG 都有3.3V
转换电压 应该没有问题吧  能出CPU电压的话。
附上一个跟这个板类似的 电路图(发的是三星300E4A的图纸),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吧。

三星300E4A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缺供电只能查显卡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供电只能查显卡供电IC

无EN 电压,但断开EN 另一端也无电压,说明可能不是IC问题。。要查前面,但不知道是先出独立显卡供电还是集成显卡供电

网友:
刷过BIOS了。依旧一样

网友:
BIOS 刷过了,测不到跑码的波。。。。点波 只跳了一下。。应该还没有跑码 不会是CPU挂了吧!?

网友:
早上來继续研究

网友:
换了 南桥 还是一样。。。。。难道CPU?

网友:
测一下各种电压

网友:
放弃了,估计是CPU吧,没有复位,整机开机 到0.62左右 掉电,裸板0.36后 就掉电了,,, 没有复位,换了 EC 南桥,加焊了CPU 都依旧,,,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