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USB用不了

楼主(2017-02-19):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G400换底壳,换好之后发现USB失效了(送来的时候没有测试USB是不是好的因为能正常开机),接优盘和鼠标都不亮灯完全没反应,好像没有电流,这个要怎么搞

补充一点当时客户笔记本之所以要换底壳是因为放在电烤炉上忘记关火了所以烤坏的,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伤到芯片了?图片在二楼!

网友:
来人啊求救啊!!!!!虽然我收到了换底壳的钱,但是客户丢在我这里说叫我给他搞,要说太贵了他就不修了,现在就是怕他不休了等下底壳也不换了,郁闷!!!

网友:
驱动试试 ?

网友:
排除驱动问题,查usb供电

网友A:
所有USB都不好使吗  都是不亮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USB都不好使吗  都是不亮灯吗

2个USB3.0和一个USB2.0都没用,在系统里面的时候触控板和键盘有时候也不灵,比如你双击打开计算机就会变成右键打开了,你在空地方按左键就会变右键,还有就是你打开一个软件,比如说酷狗打开了后你点XX关闭没有用关不闭了,打开计算机后在来打开C盘或者其他的盘点了没反应。。。。。。。

网友B:
来时没测试比较麻烦,重新拆机最小系统试试.
不行就放电,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时没测试比较麻烦,重新拆机最小系统试试.
不行就放电,刷BIOS试试

客户原来那个硬盘当时拿来的时候可以进系统,我换好底壳之后进系统几分钟之后发现硬盘敲盘了后来就蓝屏了,我关机之后等了一下再来开机就不进系统了,我后来拿我自己的硬盘在台式机上装起系统再放到客户这个笔记本上测试的,系统是新装的,

网友:
现在就是你打开一个网站用触控板都点不了里面的内容,这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C:
是不是你忘记插线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忘记插线呢 ?

怎么可能啊,2个板载的USB3.0啊。那个2.0的是排线的,我肯定差好的!

网友:
肯定是5V电压不够

网友D:
为什么修机前都不测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修机前都不测试呢

客户拿来的时候我说烧成这个样了一盘会不会有问题哦,客户她说可以用的你给我把底壳换了,因为我测试了下确实可以开机的,谁知道USB会用不了,郁闷了,硬盘倒是换个二手的就可以,主要是这个USB用不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