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保护隔离

楼主(2017-02-19):
z485待机 0.1 没有3v5v 充电芯片短路 换后ok
有碰到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错,没走什么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种故障修起来鼓舞士气

网友:
也没说条件啥的就直接换啊

网友:
蹭分的66666666

网友:
充电芯片烧了吗

网友:
这个好检钱啊

网友:
厉害  啊   不过不够详细但已足够

网友:
速度很快,修的可以

网友:
捡钱的节奏,哈哈

网友:
这三两句话就完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各个供电都侧过了把。也许是个通病的机器呢。

网友:
这种问题才能赚钱啊

网友:
检到钱了,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短路,怎么分析到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我碰到华硕充电芯片BQ25A,特要注意了,可调电源不应低于19.5V,不然无19V。

网友:
太直接了,一下就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