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GTX650 1g 赵云版 缺件,U504,谁能帮看下什么芯片吗

楼主(2017-02-19):
耕升GTX650 1g 赵云版 缺件,U504,谁能帮看下什么芯片吗?

被上家拆了,

网友:
料版还修么?

网友A:
我刚好有一张这种卡, 帮你看了一下,是RT8120A,主板上面大巴这种料。

网友:
善举值得推荐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个电压控制芯片来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有一张这种卡, 帮你看了一下,是RT8120A,主板上面大巴这种料。

层主简直就是及时雨

网友:
楼主,已经有人提供线索,就看能不能修好这张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层主简直就是及时雨

方便他人就是方便自己

网友:
显存供电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他人就是方便自己

为你这样的想法点赞!

网友:
大家互相帮助,有论坛就是好啊

网友:
给你图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有一张这种卡, 帮你看了一下,是RT8120A,主板上面大巴这种料。

感谢!   , 换上后 显存供电出来了, 1.5V   核心0.8V  可是依然不显示 ,  打了32对耦合 阻值都正常, 不知道要怎么修了

网友:
三楼厉害了  加分鼓励

网友:
刷刷BIOS,看一看

网友:
加焊核心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 换上后 显存供电出来了, 1.5V   核心0.8V  可是依然不显示 ,  打了32对耦合 阻值都正常, 不知 ...

修显卡要拿一块独显的主板,看下不显示主板显示什么代码,一般2A是不抓卡,主要思路:耦合电容 晶振 BIOS     显存上拉电阻 主板正常代码看下是不是vga接口电路的问题,试下dvi显不显示

网友:
这显卡人为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