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0 卡 LOGO

楼主(2017-02-19):
求 大神 出招 ThinkPad E530卡 LOGO   南桥换了  bios 刷了几遍  网卡排线没插  声卡去了 EC换了 没招了

网友:
版号 LA-8133P

网友A:
还有一个读卡器  再看看USB的电路 就这些了 当然触摸板的也不要放过 这肯定是卡外设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读卡器  再看看USB的电路 就这些了 当然触摸板的也不要放过 这肯定是卡外设的就是

对,还有网卡,能拆的外设继续的拆。

网友:
搞定  又刷了一个bios 解决

网友:
我晕死了,你把我逗乐了,卡Logo,你给大芯片全都换掉了,要是最后是CPU的问题你不得哭死啊

网友:
CPU  早就换过了

网友:
附上bios  独显

网友:
一BIOS  换这么多 太亏了

网友:
卡LOGO一般是BIOS问题,多刷几个看看,换过内存试过吗?

网友:
卡LOGO并不一定就是南桥问题,要仔细查查相关电路!

网友:
内存、CPU、BIOS、外设、南桥、、、

网友:
BIOS太靠不住。

网友:
有时候就是bios这种小问题搞得绕大圈啊

网友:
刷BOIS 试试 多刷几个

网友:
现在论坛里的BIOS太杂太乱了 之前遇到过连刷5个才好的  都差点放弃了

网友:
是的啊,还好再刷了BIOS,要不还不知道查多久呢

网友:
想問这种有没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干了那么多   不看看外接   跟待机芯片   不过画面   应该是卡代码     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