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后置不照相无闪光灯,阻值电压都正常,闪光灯也换过,故障依旧

楼主(2017-02-19):
6p后置不照相,换个摄像头后好了。使用几天还是不能照相,测量接口组织正常电压正常,换闪光灯ic可以照相,闪光灯也有了。连续测试几分钟都挺正常。关机开机测试又不照相无闪光灯。求助是哪里的问题?闪光灯底脚阻止也正常。还原过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期待高手解决,顶顶

网友A:
应该是换ic时热到什么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换ic时热到什么东西了

应该是的,摄像头通路看一下吧,应该是有断线但没有完全断线的,通路阻值查下去吧

网友:
感觉还是摄像头座子的阻值重点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电阻变大或变小,断线

网友:
要么你升压IC没装好,要么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进水的苹果6后置摄像头也不能打开!查阻值和电压都正常

网友:
我感觉是那几个排阻有问题,全部取掉用铜丝连试试。

网友:
换了闪光灯排线好了

网友:
这么复杂不是接口阻值方面问题  只是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