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锤子屏锁

楼主(2017-02-19):
USB调试没打开,屏锁密码忘记了咋办啊,各大神求教!谢谢
密码

网友:
应该可以刷机的吧

网友:
没有账号的手机只是锁屏忘记了可以双清

网友:
找个方法强制刷机试一下吧,没打开usb调试也可以强制刷机的

网友:
双清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