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下电脑蓝屏的故障

楼主(2017-02-19):
总结下电脑蓝屏的情况:
首先解决软件问题。所谓的软件如中毒,驱动问题,软件兼容问题。 等等情况都有,解决方法是重装系统,换不同的版本装,换不同版本的驱动去试,换不同的软件版本去试。这种情况比较简单。
其次,就是考虑硬件:这里我重点说明一下:
1,硬件配件不良引起的蓝屏。常见的有内存,硬盘,主板,显卡。
这些情况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如内存是动态随机存贮器,在调用程式的过程中,如果读写有问题就会出现蓝屏,死机,花屏现像。
如硬盘作为数据存贮ROM,在读写的过程中,如果硬盘有坏道等无法读出会出现蓝屏。
如主板的内存供电不稳,显卡供电不正常,CPU 供电不稳都会出现以上的读写,数据处理故障,当然也就会有蓝屏情况出现了。
显卡出现蓝屏的更好理解了,在图像处理过程中异常就会有蓝屏,花屏出来,其实蓝屏就当成是花屏的一种好了。
2,硬件兼容性问题引起的蓝屏,这种情况得换不同的配件去测试,我在工厂工程课的时候,试产的主板有时要搭配不同的配件测试一周多的时间。其实工厂研发部分做的工作远不止这么少。
如针对内存的兼容性市面上常见的大品牌都要测试到,如内存要配KST ,威刚的,宇瞻的,黑金刚。金邦的,金泰克的,金士泰的。如果上市后出现兼容性问题可以通过更新BIOS DATA 或硬件重工(REWORK)方式来解决这些兼容问题。这种硬件的兼容性问题往往比较复杂的,有的是搭配某个品牌某个批次的产品有问题。所以得我们更换配件去解决。
五一装机比较忙点,今早上事情不多,看到以上的回贴,总结了几点,供大家伙学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这里也是不可以灌水的哦,下次注意哦

网友B:
现在工厂的板子很多带显卡的 蓝屏 换了 显卡CPU  依然蓝屏  楼主怎么看 ?能量到的供电也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工厂的板子很多带显卡的 蓝屏 换了 显卡CPU  依然蓝屏  楼主怎么看 ?能量到的供电也都正常

硬盘 内存条也有可能引起蓝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 内存条也有可能引起蓝屏呢

外设自然是排除在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设自然是排除在外的

那就是主板上的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主板上的问题啦

    好吧

网友(2017-03-22):
受教了,先软后硬

网友:
说白了,导致电脑蓝屏的原因就是不会用电脑,不懂电脑

网友:
蓝屏一般都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