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电流卡在0.06不动,求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7-02-19):
测量发现 RUN_ON没有,BIOS刷过无果,EC换过无果,有时候用风枪吹下EC周围又可以亮机,请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个还是慢慢查吧

网友A:
    这个你要不开机的时候你要查查ec的条件

网友:
看图纸分析一下吧

网友:
你要查查ec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不开机的时候你要查查ec的条件

供电,复位,时钟,ACIN ,LID,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复位,时钟,ACIN ,LID,都正常

s5-no正常吗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