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充电故障 不开机

楼主(2017-02-19):
机子主板安装电池 在TP2539测试点测量为07V  现在更换了充电IC  USB控制  Q1403全部更换   激活电池充电电压起来了    在C1411却测不到电池电压    上稳压电源  以上电压都有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路过了,见识了……

网友:
也就是说电源可以  电池不行?

网友:
换电池没用

网友:
查看一下点位图,看看链接到什么地方了,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也没有解决,帮你顶下

网友:
我遇到一样的,不过我的能开机,只要电池有电,也是很奇怪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