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通病秒杀!!

楼主(2017-02-20):
没图没图没图,经验之谈,不喜勿喷....罪犯:三星显示器
证据:不插信号显示无信号,插信号黑屏(通病,已经修好N台)
真正凶手:24C08(24cs08)

   来点废话,

这个通病本来我是不想发帖的,觉得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刷BIOS修好,我说的是不动bios一样可以修好,而且不去浪费那点时间,无返修....
24C08这个芯片三星显示器的标配,这个芯片我自己理解为存储器,存储某些数据。三星的通病只需要将此芯片换一颗就行了(此故障换此芯片有9成的把握,不排除bios真正损坏的),可以是08 ,也可以是16
换掉这个芯片就感觉是用跳冒清主板bios一样,然而精彩的来了,并不是24C08坏掉了,只是数据出错~~~
换下来的芯片别扔,,留着换给另一个显示器。基本无成本维修,不需要下载bios,不需要慢世界找,不需要花钱在TB买。

话说我是怎么知道这个芯片的,小白以前从事家电维修,早些年DVD修的很多,无伴音很多就是这个芯片搞的鬼.....所以我第一次接触三星显示器我就惊艳的吓到了教我修电脑的师傅....

如果手里没有编程器,没有24C08,还有一个方法,将芯片取下来,给显示器通电,然后确定显示器通电之后就断电。再把芯片还原,也有一定的几率能好,我试过我试过我试过!!但是几率不大,不妨一试。并不会对显示器有所损坏。。。。

高手自动飘过,,,深夜发帖,,,码字不易。。。。。能加分最好~~~

纯属经验之谈,,不喜勿喷,,此贴非灌水.....希望能对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码字不易 加分

网友:
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A:
以前遇到的是三星显示器颜色不对的时候,清空这个芯片就会好,无信号加信号无显示的还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我也经常弄 我都是拆下来 用编程器清空  然后装上去

网友:
码字不易  感谢分享

网友B:
楼主说的DVD是很老的那种吧,新点的都是用25系列的存储了 程序如果真的出错了拆掉再装上也不会解决问题的

网友C:
换一个型号相同空存储器就可以。

网友D:
三星显示器  总结 楼主辛苦了

网友E:
将芯片取下来,给显示器通电,然后确定显 示器通电之后就断电。再把芯片还原,也有一定 的几率能好,————
这个我干过,不过是MP3.

网友F: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刷程序  清24资料好的 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的是三星显示器颜色不对的时候,清空这个芯片就会好,无信号加信号无显示的还没有试过。

我还没遇到颜色不对,老是遇到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刷程序  清24资料好的 还没碰到过

这种针对不能刷bios的技术员,话说版主,我今天想发帖,但是图片上传就显示自动删除,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啊,,,,,,

你修多了,你也就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将芯片取下来,给显示器通电,然后确定显 示器通电之后就断电。再把芯片还原,也有一定 的几率能好,——— ...

不过成功率不行,最好还是换或者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显示器  总结 楼主辛苦了

不辛苦,就是没人加分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型号相同空存储器就可以。

是滴是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DVD是很老的那种吧,新点的都是用25系列的存储了 程序如果真的出错了拆掉再装上也不会解决问题的

25系列是bios芯片,我说的是伴音线路的24存储。

网友:
也是一种分享,三星SA300系列显示器容易出程序问题。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清空里面的资料,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DVD是很老的那种吧,新点的都是用25系列的存储了 程序如果真的出错了拆掉再装上也不会解决问题的

完全支持你的说法,数据是1M的芯片,25T80常见。

FYY

网友I:
现在的BIOS都好几M的,三星的基本都25芯片的程序坏,你拿个10年前的机器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DVD是很老的那种吧,新点的都是用25系列的存储了 程序如果真的出错了拆掉再装上也不会解决问题的

楼主说的不是存储程序的芯片,说的是存储其他数据的芯片。再说24C08的容量很小,只有8K,也存储不了512KB的程序

FYY

网友:
这个方法几年前用过,确实可以,在优派和联想的显示器上实践过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的BIOS都好几M的,三星的基本都25芯片的程序坏,你拿个10年前的机器说

.......我说的就是25的芯片,24是存储器......24不是bios芯片......

网友:
是的,确实是楼主说的这样,24c也有很多有问题 遇到过

网友:
现在修显示器不好赚钱了,二手的太便宜啊,我们这些修哥苦命了

网友:
这样也能好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完全支持你的说法,数据是1M的芯片,25T80常见。

呵呵看来你也修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不是存储程序的芯片,说的是存储其他数据的芯片。再说24C08的容量很小,只有8K,也存储不了512KB ...

哦哦可能我理解错了吧

网友:
这个家伙什么都没说

网友:
码字不易,必须给分,我只知道刷BIOS,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以后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