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票针式打印机汉字乱码英文正常请老师看看

楼主(2017-02-20):
pt2800桑达小票打印机,自检打印英文正常

汉字乱码

这啥情况啊?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针的驱动部份吗?

网友:
什么牌子的打印机吖

网友:
桑达POS机pt2800针式小票打印印,据说跟北洋小票打印机很像

网友:
这个好像是在双向打印时,回过去打印第二次时错位打印

网友:
复位一下看

网友:
如果是用小票机打印的自检的话会有一些乱码。如果是电脑打印的自检就不一定了。可以正常用就好

网友:
”复位一下看“   没有复位

网友:
”如果是用小票机打印的自检的话会有一些乱码。如果是电脑打印的自检就不一定了。可以正常用就好“
接电脑打印汉字也一样是乱码,字母数字正常

网友:
机器自检正常的。

网友:
上图就是自检打印

网友:
换驱动换电脑换线。关闭双向打印。

网友:
打印机驱动模式不对

网友:
肯定驱动没装对

网友:
跟电脑驱动没关系,这是不联电脑做的打印机自检打印

网友:
乱码 多数是  打印机驱动,数据线,接口,接口管理芯片,等问题

网友(2017-03-22):
如果是用USB连接,一般是驱动

网友:
驱动问题  。。。。。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