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

楼主(2017-02-20):
H61M-S1这块主板,故障不跑码,大神说有通病,把电池旁边的电阻换了,现在可以跑码了,不插内存报警,插上之后反复重启,BIOS刷了故障依旧,求个思路

网友:
插了内存之后看看跑什么码,有没有卡代码。

网友:
是不是内存是坏得??

网友:
技嘉的过不了内存   一般刷BIOS都可以好

网友:
内存3.3V供电铜皮经常烧断会跑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