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278 MC374 奇怪现象:不能安装不能运行WINDOWS

楼主(2017-02-20):
APPLE A1278 MC374 标配
P8600 MCP89 4G 320G GF320M集成

不能安装,也不能运行WINDOWS,包括WIN7 WIN10,
只要是引导WINDOWS 就会出现灰屏,死机

上次也遇到一次,MB990,记得是重焊SMC,
这次怎么弄都不行了,

BIOS没问题,SMC也没问题,
也重置了SMC,

有没有遇到过相类似问题的?

如图,

apple 安装windows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9354-1.html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类似的现像拔掉摄像头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系统没有装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类似的现像拔掉摄像头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一下

嗯嗯,我试试,

网友:
试下 os系统能正常不 不正常 换掉那个nvdia 的桥

网友:
二楼是正解,
1、拔掉蓝牙,无线,摄像头线,就可以安装运行WIN了,
2、OSX中查看,无线,摄像头正常,蓝牙识别不到,
估计是蓝牙坏了,估计这条线上的USB设备(摄像头 蓝牙)损坏都会造成这种奇怪的现象
由于要拆屏,B面难度太高,目前没有最后确认,但基本上可以确认是这个原因。。。。。。。。。。

网友:
正解是什么等等再看

网友:
B壳拆开了,
蓝牙取掉后,正常,
之后事再装上蓝牙,也没问题了,
应该是接触不良,

这个故障的原因就应该是这个,USB 的摄像头 和 蓝牙损坏造成,
但不理解的是,USB设备为什么会造成 OSX正常运行,而WIN无法启动,
至少PC机,USB有问题绝对不会这个样子。。。。。。。。

网友(2017-03-25):
没有修过苹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