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39 有时显示 有时不显示

楼主(2017-02-20):
早晨DELL店面送来一台DELL 14-5439的机器,说是这个机器有时可以显示,有时不显示,不显示时按压键盘就可以显示,有时折下屏幕也可以显示,媳妇测试了好几天都挺好 没出现故障,都打算放弃了,打算还给他们了。忽然开机又出现那个现象了,还很严重。媳妇就把机器上面下面都拆开。把屏线都拔插了一遍,还是那样。后来又和我说发现这个在不显示的时候是暗屏,按下键盘就不暗屏,松开就暗屏,我说那就按照暗屏来修吧。动主板还有风险呢。经过测量上屏部分的屏接口发现暗屏时高压板的19V供电正常,3.3V开启也正常,就是亮度调节电压为0,我用万用表把开启信号的3.3V和亮度调节相连,LED灯就可以亮,松开就不亮,后来就用烙铁把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连起来了。是亮度调节一直保持在3.3V电压。机器的LED灯就可以亮,机器也没有再暗屏,此机器修复。经过装机测试,没有再出现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主板上一个芯片虚汗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是暗屏吧

网友:
这样弄屏幕就不能休眠了吧。

网友:
捡钱活 真幸福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上的病吧 不过现在修好收钱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有虚汗的地方吧

网友:
比是不能休眠,是不能调亮度吧

网友:
机器应该是休眠了吧  这样连了机器休眠不了

网友:
改了会开机先白下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亮度调节和休眠不影响吧

网友:
很可能是屏幕背面的背光芯片或者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