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 大短路 维修

楼主(2017-02-20):
一直就听说DELL外星人电脑牛逼,非常贵,一直无缘得见,今天终于接到一台。
一个客户拿来一台DELL外星人机器 15寸屏幕的,不开机,插电流表 大短路。麻利拆机,经过测量发现高端管的滤波电容短路,果断用电源头接到高端管上一个3V电压烧机,经过触摸主板发现电源线插到主板上位置轻微发烫,目测有个电容颜色跟其他不一样,用万用表一测2端阻值很小。拆下来再测主板,不短路了,又补了一个电容,上电可以开机  正常显示,真是捡到钱了。。这可是外星人 不能收便宜了。

网友A:
这种机器 收便宜了完全是瞧不起客户啊 哈哈哈哈

网友:
真是捡到便宜吧

网友:
怎么也得收个四五百吧   这可是大问题  在客户看来 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这个好捡钱活

网友:
大短还是蛮好修的,特别DELL机多

网友:
收低了就是看不起客户,收个800给足客户的面子才行

网友:
外星人也分不同的做工,这个板载U不太好

网友:
外星人短路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楼主的生意挺火的啊,换个电容亮机了

网友:
楼主,何为高端管?

网友:
高端管的滤波电容短路  能说下,是怎么测出来的吗?  那么这个短路,烧鸡怎么是别处电容短路呢?我是小白,看的不太懂,能具体说说嘛,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修要贵点了吧

网友:
类似主板问题建议加个权 避免客户直接搜索到

网友:
短路的机子,大部分都是一个电容短引起。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要是配上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短路的板子一般都比较好排除

网友:
烧鸡打法。。。。。

网友:
2楼正解 收便宜了我们瞧不起你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 收便宜了完全是瞧不起客户啊 哈哈哈哈
必须的。便宜了对不起他

网友:
修这个,老贵了,过瘾吧

网友:
公共点电容短路,楼主捡钱了,多要点,把以前收低补回来。

网友:
这个修起来 爽

网友:
下次这种问题加个权限

网友:
我只想知道收了多少钱 大短的机器好修啊

网友:
可以抽4-5包和天下了吧!

网友:
捡到便宜了

网友:
客户上网看到楼主的帖子会怎么想呢?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到底收了多少!

网友:
大部分都是一个电容短引起。

网友:
不错 这个可以报高一点

网友:
大短是不是的看一下电源适配器 呀 别再给干坏了

网友:
这算灌水吗?问题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