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5报错4014怎么查条件?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7-02-20):
(图片)

网友:
下面两张图片上传错了!!

网友:
频繁拆装暂存吹爆了吧

网友:
肯定是频繁拆装,造成某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换个新硬盘看看吧

网友:
有可能跟cpu有关系啊先打硬盘的值呢。主要还是看下电流到多少了是不是有可能是u或者暂存的事

网友:
换了 好几个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贴灌的水份太大了

网友B:
硬盘的底脚阻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底脚阻都正常?

请问 版主 你有硬盘脚位对地的阻值大小 我的IPAD迷你也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 版主 你有硬盘脚位对地的阻值大小 我的IPAD迷你也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

论坛有的  很多  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的  很多  搜一下就有了

我搜过 没搜到   ipad 硬盘对地阻值   搜不到  IPHONE 和IPAD硬盘对地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既然换了好几个硬盘都不行,证明问题不出在硬盘上,不装硬盘刷机试一下,看看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