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通病 铁盖子烧 改线

楼主(2017-02-20):
今天在房间里给一个摔得很严重的苹果小六环屏幕和外壳呢。媳妇打电话说一个客户拿来一台B470待机高,已经拆开了让我去柜台上看看,我下去一看,B470的通病 铁盖子烧了。 把上管拆下来 底盘都烧了。测了一下上管的底盘阻值,发现G S阻值很低,就把8脚芯片PU4405(NCP5911)拆下来了。再测上管底盘的阻值 就正常了。找了个料板拆了一个NCP5911补上,又拆了一对上 下管 换上,因为上管的底盘烧了 为了更好的散热 就另外找了一个地方焊上了又连了几个线过来。插电开机电流正常接屏可以显示,这次不错。没有烧掉CPU 这款机器可是很容易烧CPU的。拍了个图片外观不怎么样,但是机器还算稳定。原来都是用8脚的普通场馆改的,这次偷懒了 还是用的贴盖子。 修好这个机器后 又开始搞那个苹果手机。这个手机摔得很厉害,换了屏。换了外壳。又换了尾插排线和喇叭。最后又换了一个摄像头排线 才最终搞定。。拍个图片给大伙看看。

网友:
改了发热不

网友:
我是比较头疼这个铁壳的

网友:
看见铁壳头痛!!!

网友A:
铁壳太爱烧了!!!!

网友:
又见铁壳。。。。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思路也清晰

网友:
这种机子烧U,维修成本高啊!

网友:
这款机器确实麻烦,有时要换N多个铁壳管才能换好,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乌龟壳吗?

网友:
改得不错,搞不好 全烧

网友:
看见铁壳 就头疼

网友:
集显供电烧了 才会有很大几率烧U

网友:
恭喜你  我都改普通moos管  不管就cpu坏了现在遇见这样就不想摆设 能修好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看了你的维修例子,让我在维修技术上,还要努力

网友:
这样的直接报废了 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就怕烧了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太爱烧了!!!!

铁壳的改完也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加分了 下次飞线可以处理短点

网友:
遇到铁壳就头疼,以后就按照楼主的方法来。

网友:
呵呵!线飞成这样还能盖得住吗? 已加分。

网友:
楼主  手机挂了  !

网友:
楼主的功底不错啊

网友:
楼主苹果修的好诶,不错不错

网友:
我倒,刚发了2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这样不稳定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这么修也可以,佩服啊

网友:
真的难为你了 。。。。

网友:
看见乌龟壳就头痛,cpu也容易烧坏,蓝屏

网友:
这样不稳定吧  线飞太长会返修的

网友:
这样吓人  换主板 多好 怕不稳定

网友:
就算修好了 客户拿走 还是返修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
现在都没有这么好的赖心修板了,

网友:
搞来能显示就行

网友:
CPU没坏太幸运了

网友:
这样子机子以后稳定吗

网友:
学习了,楼猪,经常碰到这个机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向你学习了

网友:
我感觉那个 B470 时间长了 会返修 G级的线太长 会有影响波形的

网友:
改过很多台,没有返修的。管子全换

网友:
我一般的做法是原地自己的改高温胶带ok

网友:
LENOVO铁壳就爱出这问题

网友:
这机器管子坏的不少。有时候也爱返修,下次遇到时候,试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这个管子现在不是有改良的吗。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机器 我每次都没改好····   改好又烧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改了发热不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我也觉得用不久

网友:
CPU挂了没有

网友:
好厉害啊,真能修啊

网友:
铁壳管很爱坏

网友:
在联想的售后服务站分店遇到的B470不是烧CPU就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总感觉改线好麻烦   不过有时候 必须要改 里面都烧焦了

网友:
这个铁壳的温度特别高

网友:
怎么这么多线啊

网友:
这机器  太爱坏这个地方 尤其爱烧CPU

网友:
这类板子有时改了还会出现问题,不好弄

网友:
不错啊  老司机

网友:
过几天返修cpu一起烧了,再给客户说cpu烧了客户未必愿意了!飞的线像蜘蛛网,你觉得能稳定?

网友:
看上去不稳定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