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简单维修

楼主(2017-02-20):
                            华硕x45vd维修
故障机     华硕
故障     不触发
机器来的时候要的有的急就叫马上修,结果机器上电,0.02,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速度拆开,大概看了一下    没有进水,没有修过,看样子是比较好修,看看板子吧 板子还是挺新的哈,插上电源,量待机,(修了有好几天了,这里是待机有一个有有一个没有),像这样的我都会先刷个BIOS,结果不是很好,接着修找来点位,查条件,少一个开启,开启来源于ec,大概大家都知道怎么查了,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lid     acin  等等,但是我没有挨个查下去,我是直接从开关查下来,就在这里发现了问题,开机上的电压只有2.3,而lid却没有,嘻嘻(想必大家知道问题了吧)一路来到了这里 找到了电阻1,3脚正常,4脚没有  2脚只有2,3先不管,直接一个线ok ,接屏      问题很简单    大神不要碰     希望大家看了加分支持一下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97-2003 文档.doc

网友:
不错不错!!!!!!随便抢个沙发!

网友A:
看着和我手里的一样啊,我这个死活不出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和我手里的一样啊,我这个死活不出待机

我都是出了一个 有一个没有

网友:
学习了维修思路

网友:
感谢分享!秒杀的节奏!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板子的旁边有个透明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板子的旁边有个透明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透明二极管

FYY

网友: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透明二极管

第四张图的上边,是拆机的吧,不是修这台机器拆换的吧

网友:
lid引起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透明二极管

你是说图片中拍到的吧不是这个机器的 那个机器好像没有那样的二极管

网友:
对啊  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很详细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就容易维修了

网友:
    我是新手我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