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18花屏

楼主(2017-02-20):
三星R718花屏,做完显卡黑屏,求解决!!!!!!

网友:
显卡没做好或者显卡坏

网友:
确定显卡问题  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报了风险吗?

网友:
显卡做完黑屏,已报风险

网友:
显卡没做好,先得恢复原样,之后再外接显示器是否显示正常,若正常,在代换显示屏试一下,再看电路图显示屏线通往哪,再考虑加焊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