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思路分析

楼主(2017-02-20):
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思路分析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

  ① 更换WiFi模块后出现  WiFi灰色无法打开。

  ② 运行卡,迟钝。

  ③ 锁屏无法唤醒,只能硬启。

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 图1

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 图2

  维修思路:

  1、检查C5202_RF B+供电(进水容易出现断线,可从其他原件飞线到C5202_RF)。

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 图3

  2、检查C5204_RF、C5205_RF有无1.8V(无1.8V 的话,检查电阻R5208_RF是否损坏,可以直接短接。)

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 图4

  3、检查PP3157_RF复位信号有无1.8V。

  4、检查PP3105_RF 32K时钟信号。

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 图5

  5、检查对地阻值。

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 图6

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 图7

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 图8

  开机测试,故障完美解决。

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 图9

iPhone6 WiFi故障引起的卡机 无唤醒维修 图10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都没看清 到底哪儿坏导致的!

网友:
只是看了检测的步骤,并没有指出到底哪个地方的问题造成这样的故障,楼主能详细描述下吗?

网友:
说明了  造成这情况就这几部分  一步步查

网友:
最近几天看到的帖子都有种熟悉的赶脚

网友:
检测步骤非常详细,值得借鉴

网友:
wifi的故障率还蛮高的

网友:
维修思路清析,已收藏。谢谢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WIFI有地址可以打开搜索不到信号,几路供电正常!直接换了了芯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