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in1920c不通电

楼主(2017-02-20):
目测,电源管理芯片炸了,!有师傅能说一下它的型号吗!现在只能看到LD75的字样。有个脚位是空的

网友:
应该是LD7575的吧,它的一脚是接了个100k左右的电阻,2脚是个空脚,新手,小白求解

网友A:
是这个吗?台湾 通嘉电源芯片 LD7575P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台湾 通嘉电源芯片 LD7575PN

我也不知道呢,先去看看定义

网友:
抱歉,说错了,8脚是个100k电阻,7脚是空脚,难道是LD7552的吗

网友:
发个图片,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B:
LD7575
LD7576
LD7552
能对应上LD75XX的,一般就这几个芯片,,你再看它的对应脚,一般就能猜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D7575
LD7576
LD7552

实在是抱歉,8脚是10千欧的!上午没什么时间看!

网友:
开关管也坏了,附近的几个贴片电阻也坏了

网友:
我看应该是LD7576     可以用LD7575代换    把1脚电容换成10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是抱歉,8脚是10千欧的!上午没什么时间看!

是LD7576.。。。。。。。。

网友:
LD7575也可能用,只是改一下1脚

网友:
一定烧了不少元件吧

网友:
太麻烦的就换板吧  折腾没啥意思

网友:
炸芯片的问题比较多 换了芯片和开关管估计通电还会炸

网友:
是的,比较麻烦,没必要修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其实修起来也不算太麻烦,如果量不大就换板,量大的才去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