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 m lx3 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17-02-20):
先声明俺是小白 ,U的各大管供电都是0.02 唯独PE7030有12V供电,此管共5个,PQ131 PQ121 PQ111 PQ213 PQ211都有12V,但出的4个脚全是0.02V,导致电感电容的脚全是0.02V 及8个稳压管也全都是0.02V。
俺找不到此板的图纸,麻烦各位大侠给给EPU的芯片图纸,给俺琢磨琢磨。或者有哪位仁兄有同样的板故障修复者,给给捷径指导指导一下小白我。小白我万分感激。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有无明显短路现象,然后测量一下各管的G极电压或波形,最后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内存供电也是0.02吗???如果是,,那就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C:
查U的供电管理条件满足否,如果没满足,再看看过没过内存

网友:
先看看内存供电,VDDA2.5V供电有没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也是0.02吗???如果是,,那就先修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1.26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U的供电管理条件满足否,如果没满足,再看看过没过内存

我现在就是想找EPU的供电原来图。大哥你是否有,共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有无明显短路现象,然后测量一下各管的G极电压或波形,最后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电感全部都是397   没见有短路现象,按我个人任务主要还的EPU,就是不知道大哥你是否有EPU的工作电压图吗?分享一下呗。。谢谢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全部都是397   没见有短路现象,按我个人任务主要还的EPU,就是不知道大哥你是否有EPU的工作电压图吗 ...

没有这个板子的资料,你论坛搜索一下了

网友B:
除了CPU,,其他电压都正常吗??那就查查vdd2.5,,,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CPU,,其他电压都正常吗??那就查查vdd2.5,,,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

其他供电全部都正常,就是CPU电压没出来 供电芯片是EPU asp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