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UPERTINO-H61-UAX板号的主板维修求助,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7-02-20):
所用主板的机器型号:P6 -1236TX、P6-1310CX。 主板板号:H-CUPERTINO-H61-UATX.3.10 。
机器故障就是有复位、不跑码、不亮机;偶尔开机还能亮起来,不亮机的时候风扇狂转,不出PU530芯片关联的电感不出电压,后面的CPU供电肯定也没有出了。下面是图示位置-

,我手里至少有六七片这个故障的板子了,没找到问题所在。PU530芯片更换过、关联的芯片也更换过了、BIOS程序更不用说了、南桥热过、IO芯片跟其它主板对调过,没找到图纸。有修到这个通病故障的朋友说下维修心得了。或者有图纸的兄弟麻烦传一份过来。这个板子还没修好过,只要遇到就是死刑那,有修好过的兄弟指点下了。
QQ 334682756; 18354775040

网友A:
没修到过  查pu530  这个应该能找到

网友B:
看样子像是VCCSA系统代理或者是PLL_1P8锁相环供电。这个8脚芯片是个什么型号,楼主为什么不标出?

网友:
我修过显卡糟上方的6脚双场管坏。

网友:
只要找到问题修好一台,那其他的也就不是什么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到过  查pu530  这个应该能找到

芯片已更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是VCCSA系统代理或者是PLL_1P8锁相环供电。这个8脚芯片是个什么型号,楼主为什么不标出?

RT8208A 已更换过,应该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板子多有研究动力

网友D:
HP的这个主板我也修到过几次  是这个电杆没有电压  加热芯片就出来了,,用了几天又不行  没有芯片更换 所以 最后我直接飞1.05V在这杆上  到现在都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的这个主板我也修到过几次  是这个电杆没有电压  加热芯片就出来了,,用了几天又不行  没有芯片更换 所 ...

我等下找片板子出来试试,如果可以  老兄,你救了我一命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T8208A 已更换过,应该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不是芯片自身,你的判断出这个模块供电到底是干嘛用的,开启,反馈等等是否都正常。毕竟如果没有VCCSA或者PLL锁相环电压,肯定不会出CPU核心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芯片自身,你的判断出这个模块供电到底是干嘛用的,开启,反馈等等是否都正常。毕竟如果没有VCCSA或 ...

没图纸、没资料、啥都没找到,时间一长 、我忘了芯片当时都满足那些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没资料、啥都没找到,时间一长 、我忘了芯片当时都满足那些条件了

这种模块类缺电压的好修,就怕时钟有了,啥条件都有就是不出CPU核心供电。或者有复位不跑码,尤其是DMI总线和SPI总线都正常的那种,才叫一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