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plus手机电池充电电量显示很快上升

楼主(2017-02-20):
华为p9plus手机电池充电电量显示很快上升,手机摔过,电池座哪的一个小二极管虚焊掉了,原来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电池一拿掉重新装回去就显示电量不足百分之一,充了电有电量的电池也这样,然后关机。哪个会修理的告诉一下,或者修理过这样的问题的坛友请指教。这是主板电池座哪的照片: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遇到过,希望大手能看见,帮顶了!

网友:
把二极管补回去再看看

网友:
如果你是普通用户想自己修  奉劝你别忘想   因为你会彻底把主板搞废   如果是同行先去找图纸吧(花钱买)

网友:
在mate7主板拆了一个二极管焊过去也没用。

网友:
图纸和点位还是需要的。我猜想是检测电量有问题。电池检测脚上打值或者其他电路。

网友:
手机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