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z-5423不开机

楼主(2017-02-20):
开机触发0.02灯亮怎么修

网友:
按时序查各路供电啊

网友:
找下图纸 按照时序查下供电

网友:
看电路图根据上电时序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给基本的条件啊  就写这么几个字怎么帮

网友:
有触发动作的话多半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