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T430S

楼主(2017-02-20):
拆机打阻值无异常

插上电源,电流0.00,测量没公共点Q9的G极为19V

往前查发现R145一脚19另一脚为0V正常

料板拆了一个100K电阻,换上OK

进PE测试也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看后学了很多

网友:
你有这个图纸吗

网友A:
Q9是个什么管?100K电阻到底是坏了还是虚焊?

网友:
没事就进来向大师们学习学习,

网友:
适配器检测分压电阻?

网友B:
写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捡钱了 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Q9是个什么管?100K电阻到底是坏了还是虚焊?

Q9是第一个隔离管,电阻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不是很明白

有图你仔细看就明白了

网友:
真的是秒杀!

网友:
电阻问题一般进水坏的多

网友:
这速度可快了

网友:
是短路了吗

网友:
一个小电阻坏,有图纸还是好啊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  无进水正常电阻损坏的不多 加分了 、

网友:
正常坏的少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