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80不开机

楼主(2017-02-20):
联想B480不开机,不过保护隔离,量公共点短路但开不了机

网友:
那就看公共点是不是有个电容或者保护隔离管子短路 换掉就好啊

网友:
公共点短路肯定不开机呀,这个应该好修吧。

网友:
我去 公共点短路了   怎么开机啊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短路了查 短路啊,短路修好了或许就开机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就查下段短路原件 查出短路位置

网友:
公共点都短路了怎么还能开得了机,先修公共点吧

网友:
是哪个电容短路了吧,修好没,烧机试下

网友:
短路 修啊 公共点短路好修啊

网友:
一般都是可以烧鸡烧出来  没进水吧  前几天一客户  进水了  还开机试试能不能开机  板层都烧一大片

网友:
进水的机器啊 还是不错  修好就是行

网友:
看来楼主只收钱不出力啊

网友:
看哪个短路了换掉呀,大短路好搞的吧

网友:
短路就用烧鸡大发啊

网友:
你把短路找出来啊

网友:
根据电路图找到保护隔离电路,将主供电输入输出电路相关元件吹下判断。

网友:
烧鸡烧鸡烧鸡  重要的事

网友:
接个5V电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