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关机

楼主(2017-02-20):
联想B460不关机   电压0.7 风扇长转,bios ec都刷了 试了N多个了 ,论坛里有类似的但是刷了都不行  没有进水,谁遇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啊吧  这样的问题遇到过    还有就是南桥了

网友:
换EC不行换南桥

网友:
ec的问题吧

网友:
南桥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桥,然后再刷bios。

网友:
搞 PCH 了,,老火哦

网友:
B460  不关机 一般换桥后会出现  需要刷个bIOS

网友:
电压0.7?还是电流0.7?如果是电压0.7是哪里的电压

网友:
关机后看看slp信号有没拉低,拉低查ec,没拉低查南桥

网友:
好多专业术语看不明白

网友:
b460有个通病铁片芯片爱坏 是用来k控制cpu供电cpu有3主供电少一组都不亮电流很高

网友:
ec 桥 ,好像修到过,,,,

网友:
刷合成的一套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