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2-20):
          故障机       cq40
     故障    不触发           版号la-4103p       (大神直接飘过  些的不好大家不要砸砖头,没分大家还是施舍点吧,这样才会有发贴的动力撒)
   机器是客户送来的,经过沟通后机器留下,客户走后速度拆机,机器还是一修,看样子还是好修的机器啊,先看看图吧      上电,隔离待机正常,按开关没反应,找来图纸直奔ec, ec到南桥的高低高信号,按开关没反应,看来就是ec、这边问题了,现在就查ec、
供电 正常,复位(由于图片上传到上线了这图没传上)  3,3v 正常,时钟正常,休眠    正常,  适配器检测, 正常3,3v   , 开关到ec、   正常跳变,  现在这些都正常    就只有BIOS 和ec、了,  先刷个BIOS 不行就在换ec,刷    故障解决  ,。 接屏   完美。

网友:
新机器不容易坏,老机器不值得修,维修不好做

网友A:
楼主刷的是BIOS吗,我也有块主板也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的是BIOS吗,我也有块主板也不触发,

对啊 刷BIOS就好了我的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BIOS坏引起的毛病越来越多了

网友:
不出发 的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EC的 GPIO是 bios 配置的嘛

网友:
学习学习,下次注意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没有走一点弯路

网友:
刷bios 解决了触发问题 ……  加分呢

网友:
谢谢分享!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其实吧,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但是想跟你学学怎么检查供电,时钟,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的是BIOS吗,我也有块主板也不触发,

我也有一块,直接拉低开关,有时候跳变,但是接开关按钮就不行,准备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的是BIOS吗,我也有块主板也不触发,

你哪里,加我QQ诶2900608036

网友:
条件正常,刷刷更健康

网友:
温故知新。。。。。。。。。。

网友:
bios 简单了

网友:
看来有些故障不都是显卡桥的问题,关键得按技术维修,思路清晰了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
好久没有刷BIOS解决触发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