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442e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7-02-20):
AOC  带电视的  T2442e液晶显示器  通电背光有亮,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这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找不到BOIS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试一下看还闪不闪

网友:
指示灯一闪一闪一般与驱动板有关。

网友:
首先应该检查的是电源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先测供电是否正常,再配合通用板点屏。判断出问题范围就好办。

网友:
先拆开,看电压稳定不,,

网友:
估计是电容怀孕了多

网友:
拔掉开关看看

网友:
看样子是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