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格式化出错误 00000001

楼主(2017-02-20):
分区也是提示错误

网友A:
请问大家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找相应主控工具重新量产...

网友:
低格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家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没有遇见过,可以转换格式看下

网友B:
不是硬盘有坏道就是格式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硬盘有坏道就是格式不对

没有坏道,根本转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坏道,根本转换不了

先转换在格式,如果不行就换一个吧

网友:
dsg换个4.6以上的试试。不行就找量产工具,这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