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超级本 U310 不触发

楼主(2017-02-20):
型号:联想U310
版号:DAOLZ7MB8E0 REV:E
故障:不触发

今天早上同行拿过来的说按开关没反应就走了
通电一看,待机0.05A,稍微有点偏高。
拆开主板观察到屏线接口附近有少许进水痕迹洗洗刷刷加一下焊,再通电,待机变成了0.01A,按下开关上电到0.50A,接上键盘大小写可以亮。
本以为此机修复了,接上屏线,按下开关,上电到0.70A,但是屏没有任何显示,应该还是屏线接口那里出了问题,拔下屏线打PR75的阻值
阻值30欧,不知道这里是哪里的供电,阻值有点偏低,打开图纸看下
一个0.9v的供电通向CPU的,对地阻值30是正常的,再接电,接屏线,量PR75电压,只有0.3V不正常,且PQ25发烫厉害,
就是这个PQ25坏了,把它摘下就好了
到这里此机修复,
好久没发帖了,没分了,求加分支持,加分不扣自己分的,我也会更加努力发帖的,最后奉上图纸

联想U310 DA0LZ7MB8E0.pdf

网友:
今天发帖子上传图片老是卡,怎么上传完了还有这些图片地址的?

网友:
版主能不能帮我删除下,我再发一次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啊 还是不错  修好就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啊 还是不错  修好就是行

好久没写帖子了,今天写个帖子上传个图片都要等半天,难道是我网络有问题?上传完了竟然还有图片地址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B:
经典啊  楼主底子真硬   来我这上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典啊  楼主底子真硬   来我这上班吧

老板哪里人啊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C:
进水其实还是算好修的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了!不错不错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其实还是算好修的

是的,要大胆细心,进水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进水要么很好修要么很难修,老是找不到方向

网友:
唉我也有个联想的本子g50-80 上电0.3左右就掉。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楼主,把PQ25去除,不装一个新的回去,行吗?

网友:
这种好修的  恭喜发财

网友:
pq25不需要补焊新的上去吗?

网友:
楼主辛苦了,拍照挺清晰。

网友D:
直接摘了?怎么感觉不能 第一个导通 第二个截止  摘了第一个截止 第二个导通

网友E:
进水本一般来说都不太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本一般来说都不太好维修

进水的还好把,细心大胆还是非常好修的

网友F:
有水平 图纸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G:
楼主有没有bios,备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bios,备份下来

没有哦,机器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水平 图纸正好需要 谢谢

加一下分吧,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好好学习下,马虎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摘了?怎么感觉不能 第一个导通 第二个截止  摘了第一个截止 第二个导通

这个是复合管,拿掉了不影响的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我感觉换上一个比较好吧

网友:
高手解析,思路清晰

网友:
已加分,只可惜级别不够只能加一分

网友:
进水机这样简单的真好!!!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有收获就行

网友:
我看不懂,是直接拆了?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