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ci#描述

楼主(2017-02-20):
修ACER 4752卡四叶草界面,后来发现是ECSCI#这信号断线了,在百度搜索了一下这信号定义,给大家参考下。
ECSCI是EC上的一个请求系统中断的PIN。电池信息的上报,温度上报,LID状态上报,亮度调节请求以及切屏等功能都需要此中断来通知操作系统执行。既然是中断,就必须有中断号,ECSCI和其它一些DEVICE共用一个SCI中断号,由BIOS来指定,并通过ACPI报给操作系统。

网友:
学习了,这种情况一般是先刷BIOS然后才会查信号吧?

网友:
估计维修时候 查出此信号断线 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