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15-7560原机BIOS

楼主(2017-02-20):
dell笔记本  板号BKD40  LA-D821P REV;1.0(A00)原机BIOS

下载分2

网友(2017-08-31):
备份的吗

网友:
是的原机备份下载可以试试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2017-12-01):
我这有一个是跳变到0.7左右不亮机的   楼主的机器是什么问题   也是和我的一样么????

网友(2018-10-07):
这个芯片型号是多少的

网友(2018-11-23):
已下载,确定是好,我的已经刷上去亮机了,本机是独显的,感谢LZ

网友(2019-01-07):
先下载一个试试,我的是加电不显

网友(2019-07-03):
我的机器,刷后能点亮,但认不到硬盘。原机故障是有时能显示,能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2019-08-15):
我的是焊过CPU  CPU温度很高  不知道刷了会不会好的

网友(2021-05-15):
下载试试,刚好手里有个机子开机二十多秒才出logo,试试看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