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山寨电源的真面目

楼主(2017-02-20):
      一款12伏1安的山寨电源适配器,感觉无力,空载时测量电压13.1伏,接上12伏10瓦的灯泡高度明显不够,难道是里面的电容坏掉了,本来想拆开修一下,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这种电源见过不少,也用过不少,标称1安,实际只有0.8安左右,这也很正常。
但这个电源感觉很奇怪。

这是12伏10瓦的灯泡,电流0.6安左右,亮成这样感觉就不正常。

电压只有7.9伏。

空载电压13伏。这是哪里坏了呢,拆开看一下吧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这哪里是12伏1安呢,不就是以前的5伏300ma的手机充电器改造的吗?
里面还多了一个双色发光二极管,线路板都弯成这样了才装进去。

网友A:
带着好奇心来,以为会是有几个怀孕的。原来是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B:
最原始的自激式电源。变压器功率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着好奇心来,以为会是有几个怀孕的。原来是挂羊头卖狗肉!

也是以为电容有问题,谁也不没有想到是改装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原始的自激式电源。变压器功率不足。

这种变压器连3瓦就不到。

网友D:
我只关心  你是用什么方法拆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只关心  你是用什么方法拆出来的?

撬开的,拆这种电源的方法很多,可以用锤砸开,也可以用锯锯开,还可以用加热的方法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着好奇心来,以为会是有几个怀孕的。原来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原始的自激式电源。变压器功率不足。

自激式电源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是以为电容有问题,谁也不没有想到是改装过的。

是什么设备上边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撬开的,拆这种电源的方法很多,可以用锤砸开,也可以用锯锯开,还可以用加热的方法等

撬的 费劲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带着好奇心来,以为会是有几个怀孕的。原来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电源真够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撬开的,拆这种电源的方法很多,可以用锤砸开,也可以用锯锯开,还可以用加热的方法等

我是橡皮锤子砸的

网友:
估计楼主常干此类活,.............

网友:
其实就是这样,不知是从哪里回收了一些淘汰下来的手机充电器,然后就换了个壳子,当成12伏1安的电源卖了,带个跟由器还可以用,其他的根本就没有办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激式电源 学习了

学习开关电源就应该从自激式学起,自激的学会了,他激的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真够烂的,............

用旧手机充电器改的,

网友:
不管用什么方法,能弄开就行,各有各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设备上边用的呢

我们店里进了几个这种电源,本来留着给光猫上配的,拿一个一测试感觉不对劲,就拆开看看,一拆吓一跳,以前进的监控防水电源12伏2a的,也才几元钱,实测12伏1.8安,做工比这个好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店里进了几个这种电源,本来留着给光猫上配的,拿一个一测试感觉不对劲,就拆开看看,一拆吓一跳,以 ...

监控电源只要几块钱?我们这里要十几块

网友:
手机充电器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监控电源只要几块钱?我们这里要十几块

不到10元,一般8元左右,叫什么力感的,也是三无产品,单芯片的那种。

网友C:
是啊,2008年的,山寨充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真够烂的,............

估计便宜 也不贵的吧 质量 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到10元,一般8元左右,叫什么力感的,也是三无产品,单芯片的那种。

监控 电源 一般坏的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2008年的,山寨充电器

从那边看出来 是山寨该的呢
分压电阻吗 还是整流管

网友G:
这种山寨电源空载13V还算正常吧,但负载7V就明显是负载能力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种山寨电源空载13V还算正常吧,但负载7V就明显是负载能力不行了

是啊,当9伏电源用还可以,可以用到9伏9.6安的路由器上

网友:
我对你的崇拜

网友H:
我的也是用橡皮锤子砸开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估计便宜 也不贵的吧 质量 就不好了

真是便宜无好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啊,当9伏电源用还可以,可以用到9伏9.6安的路由器上

建议还是别用了,烧了路由器就亏了..........

网友F:
如何看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山寨电源空载13V还算正常吧,但负载7V就明显是负载能力不行了

估计电流大点 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当9伏电源用还可以,可以用到9伏9.6安的路由器上

9v的 不是电压高了吗

网友:
如滔滔江水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用橡皮锤子砸开的

有痕迹吗 复原以后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是便宜无好货...........

就是 这是真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建议还是别用了,烧了路由器就亏了..........

是的呀 12v 也能在9v 上边用吗
按12的路由器 是用9v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看出的?..........

按也有这个疑问 估计说看输出电流整流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呀 12v 也能在9v 上边用吗
按12的路由器 是用9v可以

垃圾电源还是拆件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痕迹吗 复原以后 怎么样

这个也想知道..........

网友I:
这电源山寨的够坑人的

网友J:
这种本来要求不高的,便宜,

网友K:
是不是淘宝上买的啊呵呵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  5伏3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F:
垃圾电源还是拆件吧..........

这到 也没什么拆件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想知道..........

估计只要是敲碎的 都会留下痕迹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电源山寨的够坑人的

用在小电流的设备 估计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本来要求不高的,便宜,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淘宝上买的啊呵呵

估计是客户自己买的吧

网友L:
几块钱批发,也算是良心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估计只要是敲碎的 都会留下痕迹

关键是程度的差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在小电流的设备 估计还是可以的

这种电源不让人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L:
几块钱批发,也算是良心价

也才值几块钱的啊 看来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程度的差别..............

估计是没有无损的办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源不让人放心..........

只能用在路由器这些小功率设备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用在路由器这些小功率设备上吧

如果是卖给客户还是不让人放心...........

网友:
淘宝一堆 都这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