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cbook air A 1370系统重装

楼主(2017-02-20):
一客户拿来A1370系统重装,故障:重装后,windows 10,只有几个驱动没有,其它一切都正常,可反复重启几次后,系统就进去不了,正在恢复中,重新安装windows 8也是一样,想问下这是不是这几个驱动的问题?
系统重装

网友:
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
极有可能某硬件有问题 表象就是驱动不正常

网友:
不是你每次都更新了系统漏洞吧?

网友:
硬盘完蛋了吧,,,,

网友:
先装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