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联想G560电池充不了电~

楼主(2017-02-20):
这是进水机来的!!已经清理处理过!!

充电芯片,已经换过了~不知道从那下手了!各位大神给点思路~感谢

网友A:
还是要重点看看进水部位原件的引脚,特别是电阻,再一个进系统看看能不能识别到电池,如果识别到且正在充电,只是没充电电流的话,要考虑下电池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重点看看进水部位原件的引脚,特别是电阻,再一个进系统看看能不能识别到电池,如果识别到且正在充电 ...

电池换新的了,谢谢

网友B:
在看下进水位置有无明显的腐蚀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看下进水位置有无明显的腐蚀等

好的,在探索

网友:
看的有点晕。充电多都是改电路

网友:
都腐蚀成那样了,还有的修吗?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