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50改独立供电。有预留的独立供电孔位,请问各位大神可以改吗?改和不改有区别吗?

楼主(2017-02-20):
手里有张映众的GTX650网神版,是不需要独立供电的,但是上面预留有独立供电孔位,请问可以加个座子变成独立供电吗?改了和不改有没有区别呢? 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
既然没有装  说明是低功耗版本  也就不需要加装独立接口

网友:
画蛇添足吗?本身就可以用了,为什么还要去加?

网友:
厂家不装自有他的道理

网友A:
650没有独立供电能亮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0没有独立供电能亮机吗???

可以亮机的,不过会出现功率不足打游戏的时候不行

网友B:
  装了独立供电 把 跳线电感 接起   要想提升性能就刷高版本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了独立供电 把 跳线电感 接起   要想提升性能就刷高版本的BIOS

还不如买个高一点的显卡,效果好一点呢

网友:
你这属于没事儿找事儿一类的

网友C:
应该是低功率的。。所有不用加。。工厂做出的时候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低功率的。。所有不用加。。工厂做出的时候就没有

对啊,应该是低功耗的显卡

网友(2017-03-31):
加上去要补的元件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