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70r5e bios 维修

楼主(2017-02-20):
此机器为无待机这机器bios爱出问题刷一个没用两个也没用    最后查出保护隔离管有问题 换了一套两个才好   单换一个  不行、刷了论坛的bios都是坑 有的不认硬盘 有的不开机     上传一个本机的原机备份的

三星 370r5e 原机biosW25Q64_20170219_134644.rar

3.2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5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这机器备份的不行,刷到别的机器上亮机慢

网友B:
bios移动到 专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备份的不行,刷到别的机器上亮机慢

这个是备份的确定好使但是可能你要改下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备份的不行,刷到别的机器上亮机慢

原机的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移动到 专版了

哦 专版了是吧

网友(2017-04-10):
  还真是根据你的这个提示我没有直接写程序,而是找了一遍公共点,还真是发现TPS51219这个芯片坏掉了,连带的上管都坏了。直接换。完美修好。这个故障现象是一插电,电流表会有轻微的电流跳一下,就是一瞬间,0.02-0.03-0.04.然后就不跳了……

网友:
今天遇到台显示5秒掉电的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试试再说,谢谢楼主

网友(2017-08-05):
真实刷机试过,能开机,就是开机慢!
下面附上 Me修复的版本,开机快!

三星 370r5e 原机bios (Me修复版).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