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3011T 不显示维修!!!简单维修

楼主(2017-02-20):
客户送机器过来,测试可以通电,电源指示灯亮,不显示。拆机测量电压V5 正常,驱动板电压正常,24V电压没出,24V开启信号3V也正常,量电源板没有短路,仔细观察,发现惊喜,电源板后面有继电器焊接裂缝,导致虚焊。加焊ok!

网友:
什么鬼。。。看不懂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感吗?拍个继电器的照片看看。

网友:
观察细致啊  有图更好了

网友:
电源板上有继电器,这么高端的机器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的说

网友:
这么高端的机器啊

网友:
这帖子发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最好是有图还好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