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不出发

楼主(2017-02-20):
进水的机器,但看不出水迹,插电绿灯会变黄灯。没3V5v.怎么查?
a1502

网友:
先查EC待机条件

网友:
去弄套图纸和点位吧!

网友:
苹果和普通机器也差不多 按照不触发查下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来自: 上海
会变灯ec工作了

网友:
公共点对地了,cpu 坏了,供电的上管坏了

网友:
找个图纸点位按时序慢慢查吧

网友:
有时bios坏也没电压

网友:
先查为什么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按着时序来吧

网友:
先看看待机的条件。

网友:
苹果的吗 出来三个月还没见过苹果的笔记本

网友:
仔细检查主板,可能有断线的地方,苹果的机器进水之后最容易断线了,没有3,5v你检查一下芯片的条件啊

网友:
苹果啊,,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