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楼主(2017-02-20):
开机几分钟蓝屏  客户说之前摔过  换了内存  硬盘   CPU   还是蓝屏   不知道怎么修了   哪位大神说下怎么修啊。。。。

网友:
重点加焊一下 330 的电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或者上BGA 150度 烘烤30分钟!

网友:
是不是桥掉点了。

网友:
换个人修,

网友:
摔虚焊了吧

网友:
摔过的本子,其板子上的大元件都有可能开焊

网友:
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