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396AG 这个芯片的电源板子

楼主(2017-02-20):
裸板 测试 有辅助供电12v  转接3.3v  给stb  测试无18v 和 24v  测电源 大电容有380v  ,看来问题不在 pfc 电路上  后面电路 用的是NCP1396AG 测供电14v 5脚 1.4v   外围无明显坏件  定芯片 更换无果  测一脚 没有电压 ,有大神知道哪的问题吗   是小件坏了 还是  我定这芯片假的。

网友:
这芯片不会有假的吧

网友A:
芯片造假没啥利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造假没啥利润吧?

我买过 ea1530a  假的  上上没电压 修了半天 最后找了个好板子 拆个芯片 就好了

网友:
详细检查外围线路元件,如无问题,再继续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