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AD显示器不亮故障

楼主(2017-02-20):
半个月前换过25V 1000uf的电容,当时就是天冷点不亮,要暖和一会才能点亮。现在是彻底点不亮了。不连屏幕14V  5.23V电压,也可以开关驱动板,连上屏幕就只有1V   0.几V。重新断开屏幕电压也不正常,必须大电容放电然后电压又恢复到14V   5.23V

图片中哪块是光耦431

网友A:
还是拿去维修店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拿去维修店修吧

你还不如直接说换个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不如直接说换个电源板

嗯,也行,毕竟按你所说,不关光耦的事

网友:
故障不是431造成的,你想啊,有电压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元件认不全,那还是送修吧。。不然越修越糟

网友:
如果电容没有问题换个输出电压的那个3个腿的二极管试试

网友:
不是光藕的事 找它也没有用啊

网友:
变压器右边,蓝色元件右边下就是

网友:
把电容全部换了估计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复,一个25V电容偷懒没换,外面一点没看鼓包。换上后好了。

网友:
不插屏线正常不,正常的话,看下屏有没有短路,屏供电5V不足也会这样,一般直接拉过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