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7420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02-20):
(图片)

网友:
PU7更换了一个,HGA输出为1.2V,原机是不能碰触这个芯片,只要稍微碰一个这个芯片就会掉电,现在不掉电了,就是电压上不去!集显供电现在为0.4V?

网友:
有没有刷bios 试试

网友:
0.45是对的,,

网友:
可能是虚汗了吧!补焊一下看看怎样

网友:
这板子我好像就修过2个问题,BIOS坏和桥虚焊

网友:
碰来碰去的板子我修多了。这个你可以在显卡VOER上加一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
好像要BIOS正常之后,CPU才会去开启集显供电的吧?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芯片有问题,我换个两个

网友:
看看!!结果!不知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