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触摸不行

楼主(2017-02-20):
6P触摸不行,以前拍几下就可以用,后来拆了换U2402后,用半天就会纹条,没换前也只是不能触摸,换了才有纹条,换了好几个芯片了还是会一样,阻值都好,2角也飞线过,飞线就不显示了,,是不是2角断板了,飞线飞好就可以解决吗,因小弟第一次飞线,不知道有没有飞好,U2402上面的线没有焊到板上,是直接芯片放上去,头都换大了,请大哥指点

网友:
条纹就是M1脚断线问题,没有飞好,重新弄一下

网友:
这个条纹是通病了   芯片的m1断线  从飞吧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芯片的m1断线导致的